关于六线步进电机的使用

楼主(2010-01-16):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这几天做个步进控制,发现无论发不发方向信号给驱动器,电机都只向一个方向运行!电机是六线式,驱动器是雷赛M542的。现在不清楚是不是电机接线的问题。电机有六条线其中有红白绿,黄黑蓝,我红绿接了驱动器的A A- 黄蓝接了B B- 我试了一下接黄黑,结果还是只向一个方向运行不过方向相反了。看了一下接线图有两个接线端标示NC不知是不是要把这两个接线端连在一起?

网友A:
可以看成3相电机,每2线一相,换相就是换方向,这样容易理解了吧?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B:
检查你的驱动器控制方式设置,大多数厂家都提供两种控制方式: 1方向信号+脉冲 2双列相位差信号. 看看你是不是用了2的控制方式了.你要好好看一下驱动器与步进电机的接线图,生产厂家不同,接线也不同,一定要按厂家要求接线,如果接错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问题,在步进马达的应用当中,不能随便倒换接线的顺序,否则可能引起振动,丢步等现象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已经解决了,原因是我的方向信号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