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PLCSIM安装问题!

楼主(2010-01-16):
请教各位:为什么新安装的S7-PLCSIM程序打开时会出现这样的对话框,正常吗?重新安装还是一样。版本为S7-Plcsim v5.3 SP1。
一笑而过

楼主:
没人知道吗?不会吧!
自己顶一下!
一笑而过

网友A:
正常。点一下OK就行了。

网友B:
好像是说什么语言找不到。
你先在STEP7建好一个项目,再打开S7-PLCSIM试试。

网友C(2010-03-15):
我也是这个问题。而且仿真时说没找到块!仿真不了。有高手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D(2010-05-19):
这个问题正常,他的软件分为不同的语言用户,缺一部分无所谓,一般英文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