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6):
具体是这样的,我买了一套步进电机,wt-ty的电机控制器,130BYGH的三相电机,不知道是参数的设置问题还是选型有问题,在运转过程中,运行不准。比如我现在180节的链条分成6步来走完,随着走的步数多了之后,就慢慢的和原来所停的位置不一样了。请高手给指点一下,或留个联系方式,十分感谢!

网友A:
机械的累积误差也会越来越大的,你运动几次后归一次原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的累积误差也会越来越大的,你运动几次后归一次原点就可以了。

哦。。。是在控制器上设置吗?可以跟你电话沟通吗?感谢

网友B:
任何机械动作都有间隙,误差也是绝对的存在的!在设置程序的过程中,加入误差补偿也是必须的!但即使加入误差补偿,在无数个运转周期后,也不能保证原点的位置不变!最好的做法就是加入误差补偿的同时,加入原点检测,强行使动作归到原点!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机械动作都有间隙,误差也是绝对的存在的!在设置程序的过程中,加入误差补偿也是必须的!但即使加入误差补偿,在无数个运转周期后,也不能保证原点的位置不变!最好的做法就是加入误差补偿的同时,加入原点检测,强行使动作归到原点!

具体应该怎么做啊。。。我实在是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