镝灯不亮了,怎么办?

楼主(2010-01-16):
3。5KW的镝灯不亮了,灯泡和触发器全换了还是不行,请教师傅了?

网友A(2009-01-17):
如果接线正确,镇流器检查了么?还有电源。

网友B(2010-01-16):
灯泡都换不亮??高手呀

网友C:
你那个等是什么型号的啊 ?QQ:285794003

楼主:
电源和镇流器都是好的,开关合上的瞬间闪了下就不亮了

网友D:
同意1楼的看法,检查电源电压等级是否与灯一致呢

网友E:
检查灯的电压及两端电压是否一致!

楼主:
电压是380伏的

网友F:
看各型号是否配套?和检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