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6):
如题,不知各位平时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A(2009-01-17):
三相的计算:功率=根号3*功率因数*电压*电流

网友B(2010-01-17):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386.html
先得到其电流值,然后根据对照表选择导线。

网友C:
回去看看电工基础吧。呵呵呵。O(∩_∩)O~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386.html
先得到其电流值,然后根据对照表选择导线。

三相计算公式或单相计算公式来计算电流!一般取1.2倍的放大裕量!
电线电缆的长期允许载流量(也称安全电流)
横截面积mm2    长期连续允许载流量(A)
0.3                 9
0.4                 11
0.5                 12.5
0.75                16
1.0                    19
1.5                 24
2.0                 28
2.5                 32
4                   42
6                   55
10                  75
仅供参考!在《维修电工技能》与《电力与拖动技能》书本上摘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三相的计算:功率=根号3*功率因数*电压*电流

三相的这样计算才正确
一般根据功率得电流 在参照上面各位大师的参照表就知道了哇

网友F:
用电流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