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7):
我遇到的是A系列的三菱PLC,Y164接的是红灯显示,现在有电压输出,而Y164未输出;怀疑这个点坏了,想换一个点,但在程序中找不到怎么回事,(设备报警Y164正常有输出)

网友A:
能否将程序上传上来

楼主:
程序在公司里,有5万多步

网友B:
在程序中可能是通过一些输出指令导通了这个点所以你没有找到;但肯定有将其导通的指令。所以最好上传程序来找这段指令。
如果非要修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LD Y164         OUT Yn ,硬件上把线换到新改的点去,Y164就不去管它了。

而,你讲的“有电压输出,而Y164未输出”并不能作为该点坏了的判断条件,你可以测量别的正常的点是否也有这个现象。或者在Y164上重新接个执行元件来判断这个点的好坏。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小弟这几天去长训了,没有及时回帖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程序中可能是通过一些输出指令导通了这个点所以你没有找到;但肯定有将其导通的指令。所以最好上传程序来找这段指令。
    如果非要修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LD Y164         OUT Yn ,硬件上把线换到新改的点去,Y164就不去管它了。

    而,你讲的“有电压输出,而Y164未输出”并不能作为该点坏了的判断条件,你可以测量别的正常的点是否也有这个现象。或者在Y164上重新接个执行元件来判断这个点的好坏。

    支持,但是要加在程序的哪一处呢?加错位置也会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