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指令求助?

楼主(2010-01-17):
各位好,这个指令里的K500000表示多大的距离啊(怎么算)?K100000代表多大速度?不胜感激!

网友A:
K50000,表示发50000个脉冲,走多远要看你的伺服驱动器中的电子齿轮比,如果是1:1,那么就是50000/262144(J3的驱动器)转,k100000表示,以100000的频率发50000个脉冲,也就是0.5秒

网友B:
也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