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大家步进马达可不可以完成这样的功能

楼主(2010-01-17):
我手上有一个项目,要求用一个FX2N-1PG控制一个步进马达来完成这样的动作,大家帮我看看可不可以做到啊
原来机器是这样工作的:按下启动开关,步进马达移动到达指定位置,然后机器开始工作,步进马达在工作完成后接到信号向前移动2MM,也就是给20个脉冲给它,,然后机器再工作,工作完成后再向前移动2MM,再工作,如此循环,达到预定的循环次数后步进马达回到原点。
我现在想把那个步进马达移动的距离做个调整,比如现在是固定的每次给20个脉冲,我想这样,第一次给20个脉冲给步进马达,第二次给40个或者60个或者80个,第三次再给回20个脉冲,第四次给回20个脉冲,或者40,60个脉冲,让那个步进可以有时走一格,有时走两格或三格。
希望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步进马达可不可以完成这样的动作,应该怎么样完成呢?

网友A:
如果单纯是为了这样的动作程序,我还是建议楼主用单轴的数控系统!!!
下载积分:+3(lxklz1140)

网友B:
你要考虑扭矩的问题
下载积分:+3(lxklz1140)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建议,但我目前不能改硬件,只能在程序上想办法来完成。另外扭距不是问题,只要想办法如何快截地转换脉冲个数就好了,到底这样的程序能不能完成呢?

网友A:
程序当然可以完成!!!
我推荐数控的目的就是简单,但是你说不想更改硬件,那就只有这样写程序了!!但是写这样的不算很麻烦。
下载积分:+3(lxklz1140)

网友C:
可以的.我有试过,一个驱动器也可以驱动两个步进电机
用MOV指令:
如: X0 [MOVP K20 D100]; X1 [MOVP K40 D100]
下载积分:+1(lxklz1140)

楼主:
再次谢谢楼上两位高手,那请麻烦帮我分析分析。在那个步进梯形图里面那个 MOV K20 D230 就是每次给那个步进马达的脉冲,然后到第二张图,M180就是自动运行状态下捕捉到X2的脉冲就驱动M58也就是我需要更改的那个步进马达,然后定位完成复位M8172,然后再等候下一个脉冲捕捉再给它20个脉冲前进一格.直到达到预定的次数D200才停止.在这样的程序里面我应该如何插?在哪里插 MOV K40 D230 或者MOV K60 D230 进去呢?后面传上去的是全部程序.

楼主:
都没有人回答我吗?呜,好伤心啊,万能的版主大人,出来指点我一下嘛。

网友D:
用 相对位置定位 指令 绝对位置定位指令 吧。 给脉冲就好了,连 1pg都不用。
你原来就是控制步进电机而已。
加个触控屏样子也好看。
下载积分:+3(lxklz1140)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但我现在必须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快速切换脉冲的程序上去,改如何完成啊?

网友E:
你的脉冲数有规律吗?

楼主:
没有规律,只是收到信号后触发,要求收到40个或者60个或者80个脉冲的信号就触发,给马达相对应的脉冲程序。

网友F:
加个屏可以设定步数和步长,然后输出脉冲就好了

网友G:
我现在想把那个步进马达移动的距离做个调整,比如现在是固定的每次给20个脉冲,我想这样,第一次给20个脉冲给步进马达,第二次给40个或者60个或者80个,第三次再给回20个脉冲,第四次给回20个脉冲,或者40,60个脉冲,让那个步进可以有时走一格,有时走两格或三格。

  楼主,根据你的要求是给任意脉冲控制电机吗?还是规定要么走20,要么走40,要么走80?
  1,如果你这台机器有GOT我可以现场帮你写好程序
  2,如果没有GOT的话,只能用拨码器,选择1的话走20,选择2的话走40,选择3的话走……可以有10任你选择,
  3,如果选拨码器2的话,你第一次如果走了40,第二次第三次都不能改,就一直是40,最好是能用GOT
如果有疑问可加我QQ,我帮你搞定,这太简单了。
  • 下载积分:+3(lxklz1140)
  • 电工废话太多,直接上程序才是硬道理。诚交深圳及全国工控低手。

网友H: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加一个多段选择开关,在程序上先写好第二次运行时的脉冲数.如40、60、80、然后对应在多段选择开关上,如一段40、二段为60 、三段为80,开关只有其中一段是接通的。(但要占用PLC的三个输入点)
  • 下载积分:+3(lxklz1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