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气缸到电磁阀间的气管最长能多长

楼主(2010-01-17):
气缸到电磁阀间的气管最长能多长,有规定吗?太长了是不是影响气缸的响应速度?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太长了会影响,规定真不清楚呵。
一般我看到的都3米以内。

网友B:
如果借口太多,那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会出现接口漏气的现象.如果是整条的气管,那就不会的

网友C:
我觉得能够影响汽缸速度的是汽管的直径和泄漏,而不是汽管的长度.
QQ:532904130

网友D:
可以通过更改电磁阀位置 来缩短和气缸的距离啊,这样做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