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 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0-01-17):
西门子的 寄存器 VB0
VB1
是不是一个V W0就包含了 VB0和VB1

网友A:
YES!楼主说的很对。

楼主:
就是 说 我用 了 V W0 就不能用V W1了 只能从V W2开始用了是吗? 用VD0 ,就的从VD4开始用了。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B:
yes,要不数据就变了!数据可以根据PLC循环扫描的程序执行方法推算出来,所以有些时候调试时发现寄存器的值莫名的改变了可以看看是不是前后用重复了。编译之后在编程软件的交叉表里面可以看到你用到的寄存器,可以观察一下是否重复了。

楼主:
和三菱的比起来 有点差别 开始使用还不是习惯 不过现在懂的了 感谢1楼3楼的朋友们

网友C:
学会西门子的就把位、字节、字、双子弄清楚了。

网友D:
学习了。。少用西门子的

网友E:
西方人和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不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