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250T协易冲床

楼主(2010-01-17):
主马达由台达变频器驱动,由永宏FBe-40MC PLC的Y16驱动接触器,再由接触器向变频器给380伏3相电源。
现有个很不平常的故障,只要变频器运行。PLC的运行灯就以1秒的频率闪烁。全都的输出当然也一起闪烁。过不了
5秒钟,PLC的ERR灯就亮了。运行停止。
变频器距PLC有4米的距离。这台机运行了几年都很正常,像这样的冲床我们车间好几十台,其它的又正常。这是为什么?

楼主:
像以上的现像在本人十多年的维修史上从不遇到过,如是变频器干扰,以前运行又正常。不过永宏PLC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停电记忆继电器常有失忆症。

网友A:
不排除有人为的原因,不正常的计算程序,使PLC发生错误。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问题已搞定,是编码器的24伏电源线短路,24伏电源由PLC的输出电源供给,不过也怪,出现故障时我用指针表量过,24伏电源很正常呀。并且出现故障时其它的输入指示灯不有闪烁。说明直流电压还是没因短路而下降很多。

网友B:
问题往往就是不经意的

网友C:
呵呵..这位同行!维修就是这样的!其实什么小原因都有可能引起故障的!我也试过走了很多弯路...也试过挫败...问题解决了就好,,下次就知道了!这就是经验!

网友D(2010-04-20):
可否把程序发上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