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推荐一个配置,谢谢!

楼主(2010-01-17):
在单位做一个技术改造,将6140普通车床改位数控车床,拖板上有3个步进电机,三个光学编码器用来检测移动距离。主轴采用变频控制,
需要至少3个脉冲输出回路,3个高速计数通道,1个模拟量输出通道,1个模拟量输入通道,不知道选什么配置好,三菱FX系列和西门子S7-300
都可以,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汇川,没用过啊?是日系的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回楼上,"Inovance"汇川,是日系的,我用过他们的变频器,没有用过PLC。

网友B:
哦.用欧姆龙的也可以呀!参考一下咯!

网友C:
OMRON CP1H-XA40DT-D

楼主:
我有一个CPM2AH,不知道可以用不。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