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为什么HF0F0F0 DMOV D10 那-252645136是怎么转换的

楼主(2010-01-17):
师傅们帮忙解答
新建文件夹 (2).rar

网友A:
你把你的M8002更换成X0,然后再按下X0看下D0的数是不是等H0F0F0F0F0,当然要选择十六进制才看的到相同

网友B:
16进制0到H7FFF 十进制0到32767
16进制H8000到HFFFF 十进制-32768到-1
你就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