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参数错误6401型号FX1N-24MR

楼主(2010-01-17):
怎么解决

网友A:
■ 错误代号:(D8064) 6401
错误信息: 参数错误
LED状态(RUN): OFF
LED状态(PROG.E): 闪烁
PLC运行状态: STOP
诊断时间: 当改变程序时(STOP);当传送程序时(STOP);电源接通;电源接通时初始化STOP至RUN的设置
错误现象及原因:
程序和不一致。
解决方法:
请停止可编程控制器,正确的设置参数。
下载积分:+2(注册中心)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