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表与FX-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0-01-17):
请教各位高手们。是哪种型号的温控仪表能用FX1N-485-BD通讯模块与FX1NPLC进行通讯,并利用PLC程序对温控仪表进行控温参数设置?谢谢?有什好用的测量湿度的传感器。
相信自我!

网友A:
OMRON的有好几种都带485通讯的,我忘了什么型号了,你上官网查一下吧。

网友B:
台达DTB DTA 系列的!就带485通讯的!

网友C:
欧姆龙的E5EZ-C3MT
Q3MT
R3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