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各位高手,我运行FDC不会加载IMG文件;以下为FDC的界面,请高手批点
  read from source disk
   write to target drive
  format target drice
put into image file
get from image file
set image directory
analyse teh sectors
other diskette tools
ESC to DOS
F6:sound on/off
我选择put into image file保存在D盘里,请问怎么加载IMG文件?

网友A:
没有用过这款软件。

网友B:
set image directory  设置你的IMG文档路径》》》》get from image file读取IMG文档》》》》软驱内插入软盘》》》  write to target drive 将文档写入软盘。

Regards

楼主:
怎么才能反5000的软件装好呢?没有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