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指令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0-01-18):
[= k0 k2m4000]-[=k0 d9860]
[<> k0 w4d6]
=号和<>是什么意思?

楼主:
补下图片。

网友A:
= A等于B
<> A不等于B

网友B:
判断M4000-M4007等于0---判断d9860等于0

网友C:
补充:
K2M4000 的意思就是 从M4000起的16个M 把这个16个位合成一个D
= K0 K2M4000 的意思就是 这16个M都没有通的情况下,条件成立

网友D:
4楼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