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高速计数器只能对输入点计数吗?

楼主(2010-01-18):
高速计数器只能对输入点计数吗?
如图,C235,C241,C244,C246,C249,C249,C251,C252,C254只能对X0的信号计数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我在电脑上模拟了一下,C235不能对M8011,M8012,M8013的信号计数。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高速计数器不能在仿真软件上运行

网友B:
高速计数器不能仿真,且你的程序也有错,X000接脉冲信号而不是直接接在C253的计数器上.
当X10接通M8253为NO时,开始减计数
当X10断开M8235为OFF 时,加计数。
X000接脉冲信号。

网友C:
没有仿真过调整计数器。。。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仿真过调整计数器。。。学习了
因为三菱的根本就不支持高速计数器和模拟量的仿真。

楼主:
OK,知道了,谢谢大家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三楼说的对,

网友F(2010-03-17):
高速计数器不能仿真

网友G:
我以前用过,X0接对照式光纤放大器的输出,用对照式光纤去感应高速移动的物体,很好用的,一秒钟计几十个是没问题的,再多就没试过了!

网友H:
高速计数器不能仿真,且你的程序也有错,X000接脉冲信号而不是直接接在C253的计数器上.
当X10接通M8253为NO时,开始减计数
当X10断开M8235为OFF 时,加计数。
X000接脉冲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