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本公司有5台proface      GP2301L系列的屏,将程序上载后画面反映超级迟钝。。。望高手解答。。。十分感谢!(程序没有问题,发给售后看过)

网友A:
是新的还是旧的,还有有没有使用cf卡,还有是不是有很多画面均需要和Plc交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新的还是旧的,还有有没有使用cf卡,还有是不是有很多画面均需要和Plc交换数据?

你好,谢谢版主!
是旧屏,没有CF卡,程序也不是蛮大,例如:画面上有一个位状开关你点击后,实际PLC已经执行了,但是屏幕要好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应该跟数据交换没有关系,比如在画面上转到下一个画面的时候也是,反应好迟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版主!
是旧屏,没有CF卡,程序也不是蛮大,例如:画面上有一个位状开关你点击后,实际PLC已经执行了,但是屏幕要好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应该跟数据交换没有关系,比如在画面上转到下一个画面的时候也是,反应好迟钝

首先你要確定程序沒有問題;然後初始化,再傳程序試試

楼主(2010-02-21):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確定程序沒有問題;然後初始化,再傳程序試試

程序没有问题的,可是就是不行。。。郁闷

网友B:
用的上面PLC

通讯速度。

程序发来看看。

网友C(2010-04-03):
通信波特率要搞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