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2台S7-200之间的通讯问题,急!

楼主(2010-01-18):
请教各位老师:
我现在用2台226通讯,用网络读写指令NETR/NETW
2台PLC的端口0用自己做的dp接口相连。(3接3,8接8)
然后我在第一台PLC上,在系统块里把站地址设为2,下载
第二台PLC上,站地址设为3,下载
之后
PPI电缆接第一台时,Micro/WIN上 通讯里只能搜索到地址2的PLC
PPI电缆接第二台时,Micro/WIN上 通讯里只能搜索到地址3的PLC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求解答,不胜感激
应该是在接任何一台PLC上时,通信里都可以搜索到2台吧?

网友A:
如此接法的路油功能?按也需要,等待你开发,若你开发出来了,估计就............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楼上什么意思呢?非诚勿扰

网友B(2010-08-14):
我试过,可以得,要用原装接头

网友C:
用西门子的原装连接器试一下,要组态成PPI,或是MPI网络才能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