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模块M代码ON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1-18):
有那个大侠知道QD75中X4、X5、X6、X7 为M代码ON是什么意思不?

网友A:
qd模塊在下命令給伺服馬達時可設定完成該命令時是否輸出m代碼
在輸出m代碼時該軸對應之輸入點(就是x4~x7)就會呈現通路狀態
白話一點講,就是在該軸完成你下的指令後,若有指定m代碼輸出,那麼x4~x7在m代碼輸出時導通
下载积分:+1(weiming223) 热心助人

楼主:
大哥什么是“M代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