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0-01-18):
请教师傅一般常用的发光二极管各种电压下应该串接多大阻值的电阻 有没有一个简单的算法 谢谢指教一下

网友A:
常用的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为1~10mA(与亮度要求有关),你只要根据这个来计算串联电阻就可以了。但用在电压较高的交流电路中需串接一个二极管以承受反压。

网友B:
高亮管要20MA。

网友C:
凭经验选择,也可以试验性地加不同的电阻来做!一般要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