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问题问题?&IB0 和 *VD200中的&和*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1-18):
&IB0 和 *VD200中的&和*是什么意思

网友A:
&IB0 ?还真没这样用过,有机会试验一下,估计只有很多输入模块且输入信息是N个一组的时候才能用到。
VD200中
&是地址指针赋值语句,其值为VD类型
*是数据定位语句,其指向的可能是任意类型,byte/word/Dword/Real等
先有&,*才有意义
下载积分:+1(以恒) 热心助人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2010-03-27):
为了对存储器的某一地址进行间接寻址,先为该地址建立指针,指针为双字值,指令的输入操作数必须使用&符号,它表示某一位置的地址,而不是它的值,必须使用双字传送指令。
你可以查一查西门子的编程手册:CPU存储区域的间接寻址

网友C:
间接寻址符号

网友D:
&IB0 :&表示间接寻址建立指针符号,IB0表示地址,用双字,*VD200: *表示VD200地址里面的值,也是用双字。例如;&IB01里面设置的是50 ,或是16#3等等,把这些值传送到*VD200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