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与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0-01-18):
请问各位同行,带数字通讯(RS485通讯)的温控仪是用什么程序或软件与三菱FX-1N-PLC进行通讯的。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既然是带数字通讯(RS485通讯)的温控仪就可以用485通信协议来完成呀!连接PLC的扩展模块,不同的温度对应不同输出电压或电流值!以上个人意见!仅参考
大海

网友B:
可以用MODBUS通讯,但要自己写程式,另外在买一通信板安在主机上,把你的具体问题发我邮箱,我可以给你写程式。27800472@163.com

网友C:
可以用MODBUS通讯,本人有现成的程式,如需要可直接发信到我邮箱
weiwei1980316@163.com

网友D:
楼上说MODBUS通迅,我觉得不然。那得看温控仪是支持什么样的协议,PLC带自由通迅协议的,你只要选个相对应的通迅模块写自由通迅就可以了,具体什么协议就得看温控议了。如果是485你就买个485BD板吧

楼主:
那我需要通过PLC给温控仪设置温度,如果没有程序如何实现呢?是否温控仪与PLC是透明通讯、或者PLC有现成的程序指令可以用来对温控仪进行设置呢?
相信自我!

网友E:
不一定的,要看温控仪的通讯协议了。
MODBUS只不过是一种比较通用的协议而已。你把温控仪的说明书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