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程软件,叫我欲罢不能。

楼主(2010-01-19):
装好的欧姆龙CX-Programmer,没几天打开就显示,无法初始化cx-server 请检查安装。晕倒^^^^^,没办法,按他官方方法卸载.根本卸载不了,
只好去控制面板卸了,卸了还在,赖着.......只好硬删了,删过之后老是弹出 "windows正在配置Windows Installer请稍候" 重装系统还是一样,比病毒
好厉害. .......

网友A:
用OMRON的软件多年,从CX-P 3.0一直到现在的CX-ONE CX-P8.3,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梯形图注释的显示,比三菱的都要方便。指令使用方面。比西门子的要更易理解。

网友B:
看来你是在升级的时候没按照顺序升造成的。升级是有顺序的,先看看这再说吧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84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