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三菱GOT屏的问题(自动退出画面)

楼主(2010-01-19):
前二天做了一台设备,客户来验收提出了一个问题想的不错,就是我们设备有一个参数设置的画面,客户要求此画面在一定时间内不操作就自动退出,以前没见过三菱屏有关此项操作的,不知道哪位仁兄可以解决此类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简单
用PLC可以控制触摸屏页面的
还有脚本也可以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可以再PLC内编写程序,退出画面的时间在PLC程序内设定。
简单。。。

楼主: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这个画面有多久没有操作过了呢?屏内是否有相关检测变量?

网友C:
屏上弄个整屏的大透明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