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急救S7-200如何装载程序

楼主(2010-01-19):
小弟我新手上路,求救各位大哥帮忙!我使用西门子S7-200 CN CPU226 CN的PLC,软件为STEP7-MicroWin V4.0ind SP6 编程软件,编程线缆是带中继器的一头为PPI-RS485,一头为PC-USB接口的编程线,程序编好后与PLC无法建立通讯,是什么地方有错误,还是没有通信设置好?恳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二,敬请详细些,小弟在此投首拜谢!

网友A:
无法确定您的线缆是什么样的。原装还是山寨版?
不知道您的通信设置是什么样的。一般要在知道线缆型式后才在PG/PC接口里对应设置。

网友B:
用COM1口,9600,我自己做的线

网友C:
需要安装驱动程序,选择相应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