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三菱PLC故障分析

楼主(2010-01-19):
我公司是三菱PLC FX1N的在运行中经常出现程序错误,故障现象:在工作中突然出现大部分输出点,造成工作混乱,机械动作紊乱,不应该有动作的,反而动起来了。应该动的没动。这个时候立刻把电源关掉,上电后可以工作。但是时间不长,又会出现同样故障。有的时候一天没有发生故障。有时候可以连续发生。控制线路和输入电路我已经检查没有问题 ,发现PLC输出点指示灯大部分都有输出,应该是PLC问题,请问各位老师到底是PLC软件或者硬件那里出现故障了。怎么解决。谢谢你!

网友A:
我们这里的138吨热室压铸机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没办法 只有换新的PLC。(在保证程序没有被做任何手脚的情况下) 我们这换新的以后,运行一直很好。

楼主:
谢谢!看来是PLC硬件故障了。程序没有问题,没有人动过。

网友B:
会不会是里面的晶振有问题?

网友C:
是PLC没有接地吧,要记得地线要接啊

楼主:
其他PLC同样没有接地。但是没有发生故障。和这个接地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关于晶振现在还没有换的,无法判断结果。

网友D:
如果PLC出差那你可以读出里面的错误代码看看是报什么警,如果是硬件问题换一个吧

网友E:
可能是与外部干扰有关,请注意接地和信号线屏蔽。我一直在用FX1N,没碰到过。

网友F:
如果有同类设备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C: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接一下地线就正常了

网友G:
干扰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H:
换一个PLC吧!

网友I:
干扰的可能性最大,这种问题我碰到过,做好抗干扰工作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