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中央空调空调出风口滴水

楼主(2010-01-19):
中央空调空调出风口夏天潮湿天气,风口的铝片易凝结水滴落。不知哪位在不影响正常制冷的情况下有好的方法避免滴水

网友A:
没有办法的,纯属风路设计的原因!

网友B:
1:风管保温没有做好。2:冷凝水排水不畅所致。3:交换器污垢多,热交换受阻。

网友C:
你说是的室内风机的出风口吧!应该是室内外的温差太大了.室内的热空气遇到冷空气凝结成水珠了!

网友D:
湿度太大,在机组内加除湿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