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的不明之处

楼主(2010-01-19):
请问A系列的输入模块A1SX42上面那个拨动钮有什么作用呢?一边有“L"另一边是”S"

网友A:
64點輸入,前32點LED指示和后32點LED指示選擇使用

网友B:
64点输入模块,打到左边可以看前面32点的动作点,但看不到后面32点的,打到右边可以看后面32点的动作点,但看不到前面32点的,互相切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