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AD模块测温度的问题!小弟有一点不明,高手们指教一下;

楼主(2010-01-19):
比如温度变送器输送4-20MA电流给模块;模块转换成0-4000的数字变货量;哪么0-4000的变化量怎么对应外面的实际温度呢!是用什么程序或工式计算的啊!如果方便可以写出这个程序给我吗;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其时你的温度变送器已经有一个量程了,比如0~100度,对应就是0~4000啦!
下载积分:+2(张荣熙)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你上面用的数据寄存器D0的话,则 实际值=(D0-400)*4000/(4000-400)
以上是在不整定2AD偏置的情况下使用,
如果对2AD进行整定让其寄存器4MA为0,20MA为4000,则以实际值=D0
下载积分:+2(张荣熙) 热心助人

楼主:
哪比如用来测量压力传感器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A:
压力变送器也是一样的,只要知道量程就可以了

网友C(2010-02-19):
2楼兄弟:
能够告诉程序怎么表达吗?

网友D:
看样子要帮你写好,调试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