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控制液压系统

楼主(2010-01-19):
单位里的液压平台都是靠定时程序来保护油泵马达的 用的简易的PLC外围线路 请问哪位师傅熟悉PLC怎样检测液压油缸位置 好像装限位开关或者光电不太方便

网友A:
油缸有 配磁簧感应的

网友B:
你要检几个位置 装接近开关好了

网友C:
位移传感器也可以
QQ:532904130

网友D:
磁性开关和位移传感器都可以的。

网友E:
装液位传送开关也行

楼主:
谢谢师傅指教

网友F(2010-02-23):
延时断开,用有保持的电磁阀在油泵上加个溢流阀
呵呵

网友G:
用磁感应开关就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