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9):
有没有工控人使用过W7的系统,我们的编程软件能不能再W7上面运行呀?

网友A:
西门子:目前西门子仍然没有基于Win7系统的软件,因为Win7是新系统,西门子需要更多的时间测试在新平台上的软件运行的可靠性。但是,通过另类方法,Step7,可以安装在Win7系统上,爱好者仍然建议用户不要这么做。

欧姆龙:CX-ONE V3.21可以完美的在Win7上运行。

三菱:GX软件也可以在Win7上运行。

AB:大多数软件仍然仅仅支持XP SP2。

富士:D300Win可以在Win7中运行,Standardloader需要升级为3.0版本才可以在Win7下运行。

倍福:TwinCat在Win7下运行毫无悬念,但是仍然建议用户使用稳定的XP系统。

Regards

网友B:
有些东西不兼容。
做工控的还是老实点,用XP吧。不要到现场突然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C:
设置兼容windows2000就可以啦

网友D:
威纶,EVEIW都不能在W7上运行。我试过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解了,

网友E:
西门子的STEP7通过特殊方法可以安装在WIN7上,但是PG/PC接口里无法挂载Pc Adapter,故而无法与PLC进行通信。
通过替换VISTA下安装的STEP7的系统里的"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的所有文件,可以实现完美运行及通迅。

但西门子的S7-200的MicroWin Step7可以正常安装,也是PG/PC接口无法设置PPI电缆而无法通迅,如果按上述方法挂载USB PC Adapter PPI可以通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