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FX系列PLC 小问题

楼主(2010-01-19):
请问各位师傅 在FX系列PLC里 所谓的保持型D点 是闪存记忆 还是靠内部理电池保存资料

网友A:
要看你选用的机型是否含有电池了~~~~
Regards
我使用FX1S FX1N 1S的拆过内部有一个电池 1N的没拆过
还想在请问您 内部电池一般能保持多长时间呢

网友B:
保持型D点应该是靠内部电池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