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0):
三菱GX-SIMULATOR 6-C 仿真软件不能仿真的故障分析

网友A:
你要把情况说详细一点,有没有什么出错提示,具体是怎样不能使用

网友B:
引用楼主plcchina于2010-01-20 00:25发表的 三菱GX-SIMULATOR 6-C软件不能使用问题解答 :
三菱GX-SIMULATOR 6-C 仿真软件不能仿真的故障分析

請詳細描述,不能仿真?軟件不能啟動,部份指令不支持,均屬這個問題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
问题补充:
       用的是三菱GX DEVELOPER VERSION 7.08编程软件编制的梯形图,程序绝对没问题,其"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结束"按钮是亮的,点击后出现LADDER LOGIC TEST TOOL仿真窗口,此窗口内的RUN 和ERROR指示器都没任何显示.运行状态栏中三个选项选中STOP.并呈现灰色不能改变.I/O系统设定中RUN指示器无显示.并此仿真窗口打开后不能继续进入下一步也不能退出,但查看仿真软件的应用程序正在运行.不管等待多长时间都保持这种状态,谢谢各位大侠指点菜鸟一下.

楼主:
问题补充:
    PLC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都是本站下载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