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USB转串口的链接不了PLC啊 电脑上有驱动(有图)有新进展了

楼主(2010-01-20):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我已经把哪个线废了,我刚在淘宝上定了一个笔记本扩展卡。在此我非常感谢大家了
我还是准备在买一个 大家用的比较好的USB转串口的给我介绍一下 CF卡也行
我前两天去电脑城里面的了一个USB转串口的接口,电脑上有驱动啊
但是我用FX编程软件他提示
麻烦各位大哥大婶帮帮帮 小弟感激不尽
现在链接PLC提示
我的PLC是FX0-20MR老的PLC我用手编都可以读写程序 和PLC没有关系的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个问题,请哪位高手给俺们讲讲啊

网友B:
重新设置COM口可以设置为COM3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这跟在你电脑上已经驱动.
然后再连接PLC.
还有可能就是这跟线不能用.我也遇过这个问题.
后来又买了一跟贵的,70几元吧,(力特).而且我是拿笔记本
到电脑城去驱动了,才买的.现在很好用.

网友D:
COM口没设置好吧,我以前也遇到过连接不上的情况,重新设置COM口一个一个的试最后OK!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现在有新进展了 他现在又有了新提示了。 我看了一下都一样啊 我还用FX编程软件搞他还是报通讯错误

网友E:
是COM口没设置好,从COM1到COM?一个个试过

网友F:
你的中间那个线有问题?你测量一下进入plc 的232口的三根线是不是 2 ,3 ,5 ?估计线序有问题,我用过,像omron 三菱这样的大品牌他们都在自己的产品上作一些小的改动。比如: omron 的设备RS232 他使用的地不是5 ,而是9 。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你买他们的线.解决办法很简单,打开plc 看看到底用的那根线,大不了自己焊接线使用。我就是这样,一般都是自己焊接数据线使用!!特别好使,还能了解为什么?有事联系我!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G:
楼主的编程线有没有直接装串口上试过,是否能正常使用

网友A:
按7楼说的试试吧,我已经解决了,我用的是COM口4,梯形图读出来了

网友H:
还是买USB-RS232线缆的时候抱着PLC去,现场试验之后再购买,保险。

网友I:
要看USB-RS232的芯片,有的芯片不支持连接PLC的,我买的是十几元的都可以啊,有这方面的话题希望各位同道中人可以加我QQ:383646403共同探讨

网友J:
有了USB 转换RS232 下个RS232 接8针的 接线图 自己接下电缆就好了
要准备 2个 2~5K的电阻

网友K: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可以到zzz小组上面卖一根数据线 我之前就是抱着plc在电脑城 跑了一个中午也没遇到一个能用的。。最后还是在网上卖的一条 。。我可不是做广告的。。

网友L:
现在市场上有专门的USB转串口,你买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要工业用的,普同的是不能用的,它有专用的驱动程序。

网友L:
引用 网友H:
还是买USB-RS232线缆的时候抱着PLC去,现场试验之后再购买,保险。
讲的没错,最好试过后再买

网友M:
是不是VISTA的系统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