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0):
本人在做变频器通讯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题一直解决不掉。特拿过来和大家交流交流。

我通过通讯控制变频器的正反停 写频率都是OK
但是就在我要读变频器的设定电压、电流、频率的时候 却发现根本读不出来,真不知道为什么了?相信有很多朋友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大家请都头论讨论啊!

网友A:
一时也说不清,是不是通信各式有问题.我刚发了一个新贴你对着看一下

网友B:
三菱的PLC与三菱的变频器?可以去三菱官网去看看那个样例程序。
或者楼主可以把自己写的程序上传或贴出来~以便分析

网友C:
到三菱官网看看

网友D:
说得不够详细!再细说一下吧!读数据的原因不少

网友E: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想把三菱变频器E740的电流值读出后显示在屏上,可是现在却碰壁了。不知该如何做,望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询问不少朋友,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说需要接电机才可以。于是我干脆来了个三菱PLC和台达DTA温度控制器通讯的程序,在读设定温度(地址4701H)前我先设定 为5°C 成功
写5°C 数据串为“:"  “0 ”   “1”  “0 ”   “6”  “4 ”   “7”  “0 ”   “1”  “0 ”   “0”  “3 ”   “2”  “7 ”   “F” 写入成功

读 设定温度 发出为 “:"  “0 ”   “1”  “0 ”   “3”  “4 ”   “7”  “0 ”   “1”  “0 ”   “0”  “0”   “1”  “B ”   “3”
结果返回数据还是 “:"  “0 ”   “1”  “0 ”   “3”  “4 ”   “7”  “0 ”   “1”  “0 ”   “0”  “0”   “1”  “B ”   “3”

请各位同仁帮忙检查下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我用都是非常直观的指令 应该程序出不了问题的啊

真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附件: test2.rar (10 K) 下载次数:13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来帮忙解答了呢

很遗憾的是现在读一个数据可以了 如果我要是多多个数据的时候 那么数据就很乱 了有时候甚至多50 结果出来的好几千 几百的了

网友F(2010-06-20):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G:
应该是程序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