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及连接问题?

楼主(2010-01-20):
S7200手册上编程电缆连接方式如图:
网站上下载的自作编程电缆连接如下: [upload=2]
请问:1)自作的电缆连接PLC一端为针 ,连接电脑一侧为孔,直接插上就可以用吗?不用其他辅助转接设备。
2) 自作的这种电缆会出现问题造成PLC编程口或者计算机口烧坏吗。
有哪位自己做过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自作电缆如图:
下载积分:+2(注册中心) 热心助人

网友A:
其实本论坛里的"缆线图纸"里就有

网友B:
1)可以;
2)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可以;
2)可能。
同意。本人就是自己做的编程电缆用的。但是要注意不要带电插拔通讯电缆。

网友D:
可以的..三菱的也可能自作的!只是工艺没有买现成的好而已!

网友E:
我又一根数据线,不知道驱动程序在哪里下载,是西门子S7-200,USB接口的,有谁知道吗?谢谢!

网友E:
是西门子S7-200的,USB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