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教高手

楼主(2010-01-20):
我厂有一台喂丝机,通过西门子触摸屏操作,喂丝机马达是通过西门子MM440控制,PLC为西门子300,最近一进行喂丝,触摸屏就会显示一堆#号,但是通讯并未报故障,怀疑是因为变频器与PLC放在一个柜中距离较近产生干扰,就在变频器后面加了个电抗器,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望高手们给与指点和帮助。
注:用笔记本连PLC的时候也是连的PLC和触摸屏通讯的那个DP接口,结果变频器一转,PLC都无法在线监控,显示通讯丢失。
PLC没有任何报警,有时候触摸屏也是短暂#号即恢复正常,变频器不动作的时候触摸屏是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额 没有人愿意指点下吗

网友A:
这不是明显的干扰?执行抗干扰措施啊。
Regards

网友B:
干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明显的干扰?执行抗干扰措施啊。
Regards
在后面加了一个电抗器了 这样说来就是没效果了
请教还有什么抗干扰措施 线是屏蔽线

网友C:
屏蔽线如何接地的?单端或双端多尝试几次;
变频器移出电控柜……
本来干扰的问题就很难有的放矢,只好不断改善。

网友D:
多种干扰并存,有你忙滴啦,不过你说最近,那以前很正常喽?
电源干扰、接地不良、射频干扰,谐波干扰..........人为干扰...........
如果以前正常,先看看PLC工作条件与以前正常时有什么不同,温度?湿度?灰尘?
然后就从电源查起吧,然后找接地....温度、湿度也影响的,还有灰尘。
遇到干扰问题,是很头疼的,不过看你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干扰,若以前正常,应该很好定位。
...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