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0):
我的window7系统怎么装不了v5.4

网友A:
引用楼主yuleben于2010-01-20 19:43发表的 怎么样才能装 :
我的window7系统怎么装不了v5.4

换你的操作系统,或者打升级补丁。。。。

网友B:
1:西门子Step7还不支持Win7,西门子需要更多的时间用于测试新系统。
2:如果你出于学习的目的,你需要做:A、修改相关MSI文件,进行操作系统的检测忽略。
                                   B、复制Vista下同一版本在Common目录下的文件到新系统同一目录下。
C:将Vista下同一软件的注册表内容导入到新系统下。

忽略A,你将不能执行安装程序。忽略B,你将在安装过程中报错。忽略C,你将仅仅只能使用网卡与PLC建立通讯。

或者比较靠谱的方法是:安装Vista,然后安装可用于Vista的Step7版本,然后进行Win7系统的升级安装,这样的话,你要做的仅仅是将授权管理器的兼容性设置为XP或者Vista而已。

Regards

网友C:
我想你解决的方法就是重装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