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如何用磁粉离合器(或制动器)控制张力?跪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1-20):
听很多人说,张力控制可以用磁粉离合器(或磁粉制动器)来控制张力,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指点下:比如要控制放卷张力除了配磁粉离合器外,还要配什么?比如什么样的驱动电机,什么控制器?谢谢了先

网友A:
没听说过

网友B:
磁粉离合器,说白了就是两个能够调节转动阻尼的电磁线圈,它有一个控制器,就是一块带电源的表,不用驱动电机,它就是用阻尼控制张力。我们经常用 非常简单 一看就会

楼主:
丁浩,谢谢您的帮助!
wusaoyun

网友C:
以前在包装公司见过 干式复合机 用过 那东西。现在记不 清楚了

网友D:
我们公司在用凯瑞达的磁粉
可以分两种类型
磁粉制动器,不需要驱动电机,一般用在放料轴上,做为被动放料
磁粉离合器,配合齿轮减速电机,用在收料轴上,做为主动提废或收料用

网友E:
同意2楼观点。
略补充一定:这玩意基本看一下就会用了。但对于高端的张力控制器,想用好了也很难,特别是在闭环使用时,对张力控制器,对整定范围,卷径的计算,恒张力与否,PID设定,都会对控制精度,响应速度都有很大影响的,如果用过中高档的就会明白了:会用很容易,想用好很难

网友F:
二楼这位老师说得对,磁粉刹车器有一个控制器,220V电源输入,一个直流电压输给刹车器,通过调节控制器上的电位器实现张力的控制,非常简单一看就会。
银河箫声

网友G:
张力控制系统的组成要看你的控制精度,张力范围,卷材的线速度等来决定。磁粉离合(制动)器是比较简单的,但精度差,维护成本高。现在的高端变频器+交流电机可以组成性价比高的张力控制系统。

网友H(2010-03-06):
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