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仿真软件能代替触摸屏吗?

楼主(2010-01-20):
单位里缠绕包装机上的维纶触摸屏坏了,但是设备不怎么操作,只在做校正运行时用一下触摸屏,请问可以用一台旧的电脑加仿真软件代替吗?

楼主:
没有师傅愿意解答吗?

网友A:
仿真软件运行的时候好像是没有实际输出的,PLC程序是逻辑运行

网友B:
完全可以,百分百能代替,但电脑一定要与PLC连接好,我经常在调试设备时就用仿真软件进行对各动的调试.
1 在工具栏上选:仿真\选项\选择连接方式:CPU,
2 然后再打开要仿真的文件
OK!!!

网友C:
运行速度慢点,只支持串口连接。

网友D:
可以的,用串口的,我公司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