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请教:放卷轴要低速下正反转做微张力(3N)控制,该选什么驱动放卷轴呢?

楼主(2010-01-20):
我要做一个放卷恒张力控制,放卷速度比较慢,且收料是一次向前,此时放卷正转,然后收料件后退,此时放卷反转,工作频率为每5秒一次
1.若用伺服长时间在低速下频繁正反转(每3秒换向一次),伺服寿命是否会受影响?
2.若用直流转矩马达,还应配什么呢?是不是还需要配一个磁粉制动器呢?
哪位好心的高手帮帮忙,感激不尽啊!谢谢了先

网友A:
直流电机,4象控制,CT,欧路直流控制器

网友B:
直流电机,4象控制,CT,原装欧陆590控制器或者原装西门子6RA70控制器。(西门子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