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DM中数值如何上传保存在程序中?

楼主(2010-01-20):
三菱的PLC上传会提示想上传那些东西,打勾就可以,而欧姆龙却没有这提示,像时间,长度,压力速度等,都在DM中,想从PLC中得到这些数值,如何操作谢谢!软件是CX-P5.0.

网友A:
监视内存,然后再保存。

网友B(2010-02-28):
原来内存监视这么用的啊

网友C:
嗯,这个一般都作备份,界面参数该乱了还可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