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质量好的工控机显卡推荐

楼主(2010-01-21):
我们公司的工控机想配多一片显卡使用,不想让它占用内存,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好介绍?
想要nVIDIA系列的,到没什么要求,就想要质量好的(比较能经的起时间的考验)不想要风扇形式的散热方式,最好是静音形式就是只有散热片(风扇容易坏)。非常感谢。。
补充一下想要PCI-E×16插槽的。顺便咨询一下各位都是用什么样的工业显卡啊?例如牌子、型号等
谢谢~!

网友A:
质量好的当然价钱也不菲啦!还有一个问题,自然散热的效果没有强制散热的效果好!如果加大散热片或将散热片改为铜质的,也会有一定性能上的提高!还要经常清洁保养,带风扇散热的一般都会积较多的粉尘.要时常清理就是!

楼主:
这些我都明白,我就想知道一下,先撇开价钱。有没有这样的工控显卡。能不能介绍一下。。

网友B:
PCI 的老显卡大部分都没有风扇,随便找一个就行,我的工控机一直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