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提问!PLC的422通信口和触摸屏触摸屏的232的通信口通信怎么在和电脑通信?

楼主(2010-01-21):
我想触摸屏和PLC在通信的时候监控PLC里面的程序,如果三菱的PLC和三菱的触摸屏在连接的状态我想监控里面的程序。用什么线缆和软件如何设置。
如果我现在欧姆龙PLC型号是CJ1M CPU12 触摸屏的型号是三菱MT510TV 请问用什么线缆?和通信怎么设置

网友A:
具有透明传输功能的GOT可以直接将232口接至计算机,用法与计算机直接连接PLC编程口相同

楼主:
请问你试过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