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不能实现写频率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1-21):
三菱FX系列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不能实现写频率是怎么回事~~????
根据三菱自动化网站的样例程序做变频器控制的试验
【三菱FX系列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应用实例(RS485)】
链接: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service/svc_idx_faqDetail.asp?id=58&categoryid=2
硬件:FX2N PLC+FX2N-485BD & A500系列变频器
将485BD与变频器的PU口连接,变频器各参数、plc程序都按照样例中进行设置。
试验时发现变频器正转、反转、停止、读频率都正常,读时显示50Hz,唯独写频率不能实现,监控时D400、D401寄存器内都一直为0没有变化,这是为什么呢?D700中显示5000,应该是读出的50Hz吧!可是不知怎么改频率,接通断开M14频率没有变化!D400中一直是0.那位高手帮帮忙!!!!!!!
谢谢谢谢!!!!

网友A:
M14写频率确认键。ON/OFF。即可。

楼主:
搞了一天,终于成功了!!!不过谁能详细解说一下校验和计算的依据和作用??或者提供一些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B:
楼主能分享不能正常通讯的经验否?
校验和是用来测试数据通讯是否正确的,相关资料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C(2010-03-14):
楼主能说说怎样膏成功的吗?

网友D:
楼主能分享下你成功的经验?我用的是1N的也是不能写频率
QQ3050854928

网友E:
这个是不是D700的写频率寄存器地址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