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1):
大家好,我公司在前些天10KV的高压电容补偿柜的保险烧坏了。第一次是B相保险粉碎性爆炸,其余2相没烧,当更换了新的保险和保险座,使用了2天的时候,A相保险粉碎性爆炸,同时B相烧坏,还引起总柜跳闸,这次检查发现有一个电容漏液(上次是完好的),由于我公司原来的总负荷是6000KVA,2个月前由于经济不景气减容了2台变压器,容量为2200+400KVA,我们怀疑是减容后引起了谐波,于是将3组中各去掉一个电容器(包括那个漏液的,以破坏形成谐波的条件。目前运行了10天,不再发生事故,但是,功率因数由0.96降为0.92,损失了几千元的力调电费,于是我想还是要补回原来的电容。我们原来的电容是3组,每组4个,每个是50KVar,电压为10.5KV,组成三角形,现在如果要加的话,能不能加三个40KVar的电容呢?如果加50的,我怕会再次产生谐波。

网友A:
只学过供配电的入门课本,按照这个情况,我估计可能不行!楼主有没有检查一下保险为什么会爆炸或引起跳闸的原因!

网友B:
加个调谐电抗器就可以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