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不断电时,能不能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和COM之间的电压

楼主(2010-01-21):
PLC不断电时,能不能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和COM之间的电压,请教各位.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PLC输出的一般都是直流电~PLC运行时都可以测量!!!

网友C:
肯定是可以的。。这个还要问呀。。。。。。。不是一般的不理解

网友D:
万用表就是这样用的呀,莫非你想停电检查?

网友E:
断电能用万用表测电压???、/

网友F:
可以测量,要看清是交流还是直流,电压大小

网友G:
当然可以!

网友H:
当然可以,要看电压是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呵?尽量用电压高档测量,以防烧坏万能表.

网友I:
测量电压当然要通电啦!!停电可以测量电阻!!

网友J:
断电有测电压的吗,没遇见过

网友K:
怎么不可以呢?

网友L(2010-04-03):
大多数PLC输出只是一个开关量,怎么量

网友M:
当然可以,要看电压是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