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plc跟变频器的通信的要素。

楼主(2010-01-21):
已解决。Thanks.
Navy Wong
2012/03/19
Navy

网友A:
就是RS通讯了 要根据变频器的通讯手册进行设置 并看地址代码

楼主:
这个就完全没有接触了,RS及通信地址,还是较郁闷,不能了解。谢谢楼上的了,
也谢谢楼下的了,多指教,越细越好
Navy

网友B:
最近提出通信问题的不少啊~
建议:
1. 阅读编程手册上RS指令的含义;
2. 阅读变频器上通信部分内容;
介绍的再详细的资料,其基本思路都从以上两资料中得出,而且以上两资料已经很详细了。
3. 到三菱官网看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的通信样例程序。
然后再进行编程测试。

网友C:
r485看变频说明书

楼主:
到三菱官网看le 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的通信样例程序。
还是一知半解,再请教的问题是,FX1S-30MT-001跟TOSHIBA VF-S9
是否可以通信,
FX1S-30MT-001没有扩展端口了,加不了FX2N-485-BD了。
再恳请高手指点。
Navy